_XTAL_FREQ不工作

楼主(2016-01-06):
调试pwm,发现延时函数不起作用,求大神指点
#include<htc.h>
#ifndef _XTAL_FREQ
// Unless already defined assume 16MHz system frequency
// This definition is required to calibrate __delay_us() and __delay_ms()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endif
void init();
void pwm();

//***** PORTA definitions *****
#define bitset(var,bitno)  ((var)|=(1<<(bitno)))
#define bitclr(var,bitno)  ((var)&=~(1<<(bitno)))

#define Red_ON        bitset(PORTA,2)
#define        Red_OFF        bitclr(PORTA,2)

#define Blu_ON        bitset(PORTA,1)
#define Blu_OFF        bitclr(PORTA,1)

#define Gr_ON        bitset(PORTA,0)
#define Gr_OFF        bitclr(PORTA,0)

void init()
{        OSCCON=0X7a;
        FOSC_INTOSC;PLLEN_OFF;WDTE_OFF;MCLRE_ON;
        PWRTE_OFF;CP_OFF;CPD_OFF;BOREN_OFF;CLKOUTEN_OFF;IESO_ON;FCMEN_ON;
        LVP_OFF;
}

void SetPWMDutyCyle(unsigned int duty_cycle_value)
{
    CCP1CONbits.DC1B = duty_cycle_value & 0x03; //first set the 2 lsb bits
    CCPR1L =  (duty_cycle_value >> 2);           //now set upper 8 msb bits
}
void pwm()
{
        APFCONbits.CCP1SEL=0;
        TRISAbits.TRISA2 = 1;       // disable pwm pin output for the moment
    CCP1CONbits.CCP1M=0x0C;     // select PWM mode for CCP module
    CCP1CONbits.P1M=0x00;        // select single output on CCP1 pin (RA2)
    PR2 = 0xff;
    CCPR1L =  0x00;             // clear high 8 bits of PWM duty cycle
    CCP1CONbits.DC1B=0x00;        // clear low 2 bits of PWM Duty cycle
    PIR1bits.TMR2IF=0;                // clear TMR2 interrupt flag
    T2CONbits.T2CKPS=0x00;      // select TMR2 prescalar as divide by 1 as per our example above
    T2CONbits.TMR2ON=1;                // turn TMR2 on
    TRISAbits.TRISA2 = 0;        // turn PWM output back on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DutyCycle;
        void init();
        ANSELAbits.ANSELA=0;    // set all analog pins to digital I/O
    ADCON0bits.ADON=0;      // turn ADC off
    DACCON0bits.DACEN=0;    // turn DAC off
// PORT A Assignments
        TRISA=0X20;
        PORTA=0X00;
        void pwm(); /*
        Red_ON;
        __delay_ms(100);
Red_OFF;*/
    do{
       DutyCycle=0;
       while (DutyCycle <= 1023)
       {
            SetPWMDutyCyle(DutyCycle);
            DutyCycle = DutyCycle + 32;Gr_ON;
            __delay_ms(100);
       }

    } while (1);
         Blu_ON;
}

网友A:
void init()
{        OSCCON=0X7a;
        FOSC_INTOSCLLEN_OFF;WDTE_OFF;MCLRE_ON;
        PWRTE_OFF;CP_OFF;CPD_OFF;BOREN_OFF;CLKOUTEN_OFF;IESO_ON;FCMEN_ON;
        LVP_OFF;
}
你的配置字怎么都写到初始化函数里啦

楼主:
:L新手上路,不知道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