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在设备管理器有显示,但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显示占用

楼主(2016-01-06):
一款产品采用了msp430的usb转串口例程及驱动。有些产品偶尔会出现com口在设备管理器有显示,但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打开失败,端口被占用的情况。在win7和xp上情况一样。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我的也这样,解决不了。

网友B:
要么删除串口记录,要么更改串口,都可以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A:
时灵时不灵,感觉接触不好。摆弄一下就好了

网友D:
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D:
串口软件存在问题。

网友E:
串口驱动装上了吗,还是COM号占用的太多了

网友F:
在驱动安装正确的情况下,换别的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删除串口记录,要么更改串口,都可以

这个已经在市场上了,我在公司可以这样,客户那边就不能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软件存在问题。

不是,自己的上位机上偶尔也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驱动安装正确的情况下,换别的usb口

没有其它方法吗?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http://blog.csdn.net/yimu13/article/details/6024991

我的情况跟这个不一样,端口还是够的。而且在助手上面也会显示这个端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其它方法吗?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就是这个驱动,换个电脑看看。或者如下的这四个选择都选择性的操作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在市场上了,我在公司可以这样,客户那边就不能接受了。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P;P;P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驱动,换个电脑看看。或者如下的这四个选择都选择性的操作了吗?

...

全操作过。更改驱动,禁用,卸载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如果在属性里改新端口号,在助手上会出现2个旧端口号,打开新端口号,还是提示被占用,若打开旧端口其中的一个,能打开。删除端口记录,重新连接,正常。

因为这种情况较离散。不知道原因是驱动,系统还是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操作过。更改驱动,禁用,卸载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如果在属性里改新端口号,在助手上会出现2个旧端 ...

写一个清空端口记录的注册表文件,遇到这类问题就运行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对的。

网友G:
:lol 硬件有问题,就用驱动解决,驱动有问题,就用软件解决,软件有问题,就用补丁解决,补丁再有问题,

就用硬件驱动软件补丁补丁解决……

网友H:
一般拔掉重插就能解决,虽然不是长久之计。我用的STM32 NUCLEO板子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硬件有问题,就用驱动解决,驱动有问题,就用软件解决,软件有问题,就用补丁解决,补丁再有问题,

...

:lol

网友B:
他们公司的软件人员不过关;P;P;P,可以考虑换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全操作过。更改驱动,禁用,卸载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如果在属性里改新端口号,在助手上会出现2个旧端 ...

我觉得还是你电脑的驱动的问题。就是说拔掉usb口,串口号不主动删除,也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