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PMW信号能否直接驱动光耦

楼主(2016-01-06):
用型号为TMS320F2812的DSP输出四路PWM驱动信号,驱动电路选用光耦HCPL-316J驱动电路,现在将PWM信号直接进光耦的管脚1,现在老出现光耦的6脚为低的状态,即进入过流反馈状态,想问下各位,是不是因为DSP的PWM信号直接进入光耦导致干扰大的缘故?因为没有上主电,一般不会发生过流。

网友A:
接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B:
DSP的输出引脚驱动能力比较弱
HCPL-316J是光耦吗啊    找了个手册   看着是驱动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限流电阻试试

接了限流电阻的

网友C:
可以驱动。

网友C:
最好弄个隔离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弄个隔离芯片。

光耦本身就有隔离作用的

网友D:
看看我给你发的图片,我们供电都是用DC/DC的,你那个故障可能是316J故障了,过流了,与dsp没有关系,不需要什么光耦在进行隔离了,你看看你的电路,其他的我也无法回复你,今天我有时间,所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