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电源输入的基本电路(保护和滤波)

楼主:
请问各位,我这个电路配置的各个元件的参数合适不?
使用环境是一般的家电设备那种。
这是一个单片机电路板上的电源输入,后面的电路使用这个12V转成5V。要求要做到以下几个功能:
1、要防止过流。单片机电路板所用电流不大于1A。
2、要防止浪涌。
3、要防止反接。
4、滤波。

然后加了个LED灯V1作指示灯。

网友A(2016-01-07):
防浪涌电流可在保险后面串接一个NTC

网友B:
FB1改到+12V线上。GND不要串联磁珠。
如果楼主电源负载电流较小(比如小于30 ~ 40 mA)可以串联二极管DX1防止电源接反。负载电流较大,二极管反向并联于负载上,二极管阴极接+12V,二极管阳极接GND. 如果外界电源接反,大电流熔断保险丝,同样保护电路。

网友C:
滤什么频段的波?磁珠对低频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