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处理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6-01-06):
在处理音频信号的过程中 ,对音频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但是加上滤波器之后,哪怕滤波器里面没程序,什么都不做,出来的音频信号有噪声,哪位达人接触过这方面,望指教。

网友A:
是AIC23吗     出来的音频是内部存储数据转换输出的吗
首先确保源里面没有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IC23吗     出来的音频是内部存储数据转换输出的吗
首先确保源里面没有噪声 ...

音频输入就是电脑播放器出来的,经过滤波之后再输出,现在已经找到噪声的原因了,是程序大小影响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产品?具体要说清楚,才能够分析

基于DSP的均衡器,对音频信号做处理,就是提高某一频率或降低某一频率,用的二阶IIR滤波器,现在还没有添加滤波器呢,没有对信号做任何处理,音频信号正常,但是在处理的程序中添加一个长一点程序,哪怕对信号没影响的,比如:把a=0;换成a=handle->coef[0];这对于音频是没有作用的,但是噪声就进来了,感觉就是程序长短的问题,但是map文件的内存并没有溢出,不知道哪儿的问题,望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