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atfs读取大文件问题

楼主(2016-01-06):
如题,fatfs读取的文件如果超过单片机内存大小,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肯定会有问题,说不定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A:
不过同时你要考虑到如果读取一个位置,结果没有那个位置,会不会系统根据你的位数进行自动舍弃,比如高位舍弃或者低位舍弃。

网友B:
fatfs读取文件不可能像计算机一样,计算机可以虚拟内存,而MCU就算使用Flash也没有多大的。我的做法是分段读取,逐步处理,不要一次把数据全部读取完。

网友C:
就是PC上文件系统如果不是映射模式的话,也是有缓冲区的啊,文件系统只占用缓冲区大的内存。你说的一次读完实际是另外开了内存来存的。这个和FATFS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