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 8/16位模式检测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06):
调过DM9000的网络驱动的过来帮忙分析一下。我用DSP+dm9000a,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DSP能正确读取到DM9000A的ID,但读FEH寄存器返回的值总是0x80。也就是说总线宽度是8bit.但实际上我硬件上EECS管脚并没有接上拉电阻,应该就是16bits的模式,读出FEH寄存器的最高位应该是低才对。为什么读出来的却是8bits模式?试了很多遍读出来都这样。哪位遇到这个问题的没。

楼主:
添加信息

另外读写别的寄存器,比如写进去的MAC地址,返回的也是正确的。那说明读写DM9000的寄存器应该是没问题的。刚刚把EEPROM取下来,直接把EECS直接接到地,读FEH寄存器还是0x80。无语了。

网友A(2016-05-11):
楼上可以加我的QQ,1173835224,我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