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6-01-06):
我使用proteus做模拟,使用F249;
1 启动后,CPU的时钟是MCLK,默认应该是使用DCO的吧?
2 我没接任何时钟,均使用默认设置,在P3口接了四个灯,跑灯;
   启动后,跑的挺快,MCLK应该使用了DCO,1M左右的频率;
   在XT1接了32768Hz的时钟,使能ACLK输出(P2.0),其他不做设置,使用默认,怎么灯跑的慢了?
3 我使能SMCLK输出(P1.4),使能ACLK输出(P2.0),其他不做设置,接了个示波器,可以看到两个时钟,频率不同;但灯不跑了,怪啊?

网友A:
在XT1接了32768Hz的时钟之后,用的哪个时钟给的跑马灯呢

网友B:
你的时钟配置文件呢

网友B:
下载的程序是哪个?

网友C:
显然是时钟配置问题,SMCLK,ACLK分别用的哪个时钟,有的可以用DCO,有的不能的

网友D:
一个是1M,一个是32K,频率不一样的

网友E:
时钟怎么配置的?

网友F:
MCU的系统时钟很重要,楼主肯定是没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