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软件方法触发AD,但进不去AD中断,相关寄存器配置过..求助

楼主(2016-01-06):
部分程序贴出来了,ADC中断程序里面我点亮了LED灯的,但程序跑起来之后LED灯没点亮。也就是没有进入中断。我用的是ADC INT1.6,不过那个SEQ中断
InitSysCtrl();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EnableInterrupts();
IER|=M_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6=1;
     InitAdc();
      EALLOW;
PieVectTable.ADCINT=&adc;
      EDIS;
      EINT;
      ERTM;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1;
AdcRegs.ADCTRL1.bit.CPS = 0;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0;
AdcRegs.ADCTRL1.bit.SUSMOD=0x3;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2;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 = 0x2;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2 = 0x2;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0;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0;//顺序采样//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0x2;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While(1);

网友A:
初始化ADC有没有问题
void InitAdc(void)
{
   unsigned int i;

        AdcRegs.ADCTRL1.bit.RESET=1;//ADC软件复位,改位被置为1后立即自动清零,ADC需要3个周期的复位时间
    for(i=0;i<13;i++)        NOP;      //必须等待12个周期以使复位有效
//        AdcRegs.ADCTRL1.bit.RESET=0;//
        AdcRegs.ADCTRL1.bit.SUSMOD=3;//11仿真挂起时,立即停止排序器和其他逻辑
        AdcRegs.ADCTRL1.bit.ACQ_PS=5;//采样窗口大小
        AdcRegs.ADCTRL1.bit.CPS=0;   //内核时钟预分频器 0:F=CLK/1   1:F=CLK/2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0;//连续运行位 0:启动/停止模式  1:连续运行模式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级联排序器工作模式位 0:SEQ1和SEQ2是作为两个对多可选择8个排序器
                                       //          1:SEQ1和SEQ2作为一个最多可选择16个通道的排序器运行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3;
        for(i=0;i<10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1;//ADC内核模拟电路上电
        for(i=0;i<5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10;//内核时钟分频  HSPCLK/[20*(ADCTRL1[7]+1)]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0;//0:连续采样 1:并发采样模式

        AdcRegs.MAX_CONV.bit.MAX_CONV=1;//转换8个通道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0=0;//设置ADCINA0和ADCINB0的转换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1;//清除SEQ1中断标志位INT SEQ1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2_CLR=1;//清除SEQ2中断标志位INT SEQ2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0; //级联排序器的EVB SOC的使能位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0;    //排序器1复位位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SEQ1中断使能位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0;//中断方式控制位。0:INT SEQ1在每个SEQ1排序结束时都被置位 1:在每两个SEQ1排序结束时才被置位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禁止EVA触发启动SEQ1
        AdcRegs.ADCTRL2.bit.EXT_SOC_SEQ1=0;//禁止外部信号启动SEQ1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2=0;    //禁止SEQ2复位位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2=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2=0;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2=0;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2=0;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启动SEQ1的转换触发  S/W--软件向该位写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0062-1-1.html

版主开源的资料都是重量级的啊!!!!感谢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ADC有没有问题
void InitAdc(void)
{

其实我的Init用的是AD提供的,就是很多例程里面都会见到的那个,来自Adc.c文件。我写这样的配置是参考过别人的例程的。会不会是网上的有错??而且您程序里面很多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1;//清除SEQ1中断标志位INT SEQ1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2_CLR=1;//清除SEQ2中断标志位INT SEQ2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0; //级联排序器的EVB SOC的使能位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0;    //排序器1复位位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SEQ1中断使能位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0;//中断方式控制位。0:INT SEQ1在每个SEQ1排序结束时都             被置位 1:在每两个SEQ1排序结束时才被置位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禁止EVA触发启动SEQ1
        AdcRegs.ADCTRL2.bit.EXT_SOC_SEQ1=0;//禁止外部信号启动SEQ1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2=0;    //禁止SEQ2复位位
这些我的程序里面都是没有的,我以为有些位不使用,就不用操作。。。。看来我还得检查一段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