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7 ADC 采样引脚设计注意点

楼主(2016-01-06):
使用MKL27Z64VFM4 芯片,PTE30 引脚做为 ADC 输入引脚,经过配置后, 通过改变 PTE30 引脚的电压, 发现输出的 ADC 采样值永远是接近 ADC 转换位的最大值,比如配置为 12 位,则转换值大概 4095。 是什么导致这个问题的呢?通过 KL27P64M48SF2RM.pdf 发现, MKL27Z64VFM4 芯片是 32QFN 封装的, 9脚标志为 PTE30, 并且还被标了了 VREFO, 默认的选择是 ADCSE23 的同时,还是VREFO 引脚。

网友A:
很有参考意义! 我也在使用 MKL27Z64VFM4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5835391557

网友B:
这个芯片用的还算是比较多的,就是资料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