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怎么把candence16.5重新装上

楼主(2016-01-06):
大神么。。。。
   以前安装一次candence没成功,后来卸载了。现在准备再次安装,死活不行,各种办法。。。。提示我没把以前的清理干净。
什么注册表清理,文件夹清理,啥都干了,就是不行,真是痛不欲生。。。。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行换个盘试试

和换盘没关系吧

网友B:
分分钟 ghost 系统后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分钟 ghost 系统后再来

很久以前安装的,都不记得什么时候了,GHOST也不知道日期了。。。。

网友B:
注册表搜索 cadence 然后全部删除 再安装
最好换个盘安装  不行就只有重做系统了

网友C:
cadence最后的办法就是重装系统,我也遇到过,没辙。

楼主:
最后屈服了,重装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