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46VG PC9配置成复用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6-01-06):
调试一个 PWM的输出,用的TIM8_CH4(对应STM32F746VG芯片上的PC9脚),输出的波不管如何配置TIM的寄存器,甚至完全不配,只要PC9是设置成复用的(GPIO_MODE_AF_PP),该脚输出的波形都是216MHz的方波,也就是时钟信号。
有没有人和我遇到一样的问题?或者谁也用一样芯片的,能不能配一下跑跑看?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不过我建议直接在STM32cubeMX上图形化配置,自动生成代码,应该可以保证不会因个人原因漏掉什么初始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不过我建议直接在STM32cubeMX上图形化配置,自动生成代码,应该可以保证不会因个人原因漏掉 ...

谢谢提醒,我先下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不过我建议直接在STM32cubeMX上图形化配置,自动生成代码,应该可以保证不会因个人原因漏掉 ...

我试过了,但是STM32cubeMX生成的程序只有RCC和GPIO的配置,没有TIMER的寄存器配置,晚上调了一下原来的程序,通过IAR看寄存器,发现TIM8对应的寄存器一点变换都没有,换成TIM1是配置成功的,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