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 外部晶振可以使用1MH或32.768KHz这类低频晶振吗?

楼主(2016-01-06):
STM32L051 外部晶振可以使用1MH或32.768KHz这类低频晶振吗?主要目的是降低运行功耗。

楼主:
首先 32L051的时钟系统非常丰富。外部晶体可接1-25M,外部低速时钟可以接32768.内部有个多速度时钟可以配置。具体你看看数据手册吧,毕竟它是为低功耗而生的。

网友A:
.........怎么自问自答的.......................................................................................

网友B:
可以,我就用的32.768

网友C:
1M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支持的范围很宽

网友D:
注意,32引脚的不支持HSE

楼主(2016-02-11):
外部晶体可接1-25M,外部低速时钟可以接32768.内部有个多速度时钟可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