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定时器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6-01-06):
STM8S定时器的时间怎么计算呢,我用的定时器四,计算的不对。

网友A:
楼主你是怎么计算的呢?我记得手册上有讲解的。

网友B:
什么是STM8S定时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STM8S定时器?

定时器是最基本的外设,随便哪个51都有讲解的

网友C:
主频,定时器时钟,分频值,计数值,由这些东西决定的。

网友D:
知道定时器的时钟后,计算出频率,乘以计数值就是定时时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知道定时器的时钟后,计算出频率,乘以计数值就是定时时间了。

我从哪能知道定时器的时钟呢,STM8的手册定时器部分看了半天也没找到,不过烧官方的例子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主频,定时器时钟,分频值,计数值,由这些东西决定的。

也要看向上计数还是向下计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要看向上计数还是向下计数的。

向上向下其实一样,只不过方式有区别

网友H:
计数值+1/定时器时钟=计时时间,自己计算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计数值+1/定时器时钟=计时时间,自己计算吧

这里定时器不同,最大定时时间也是不同的。向下向上计数都是这么算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里定时器不同,最大定时时间也是不同的。向下向上计数都是这么算的吗? ...

对,不管向上和向下,计数值是不同的,你需要算好计数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向上向下其实一样,只不过方式有区别

比如最大是255,10向上和向下肯定是有区别的

楼主(2016-02-23):
引用 网友H:
计数值+1/定时器时钟=计时时间,自己计算吧

这个公式好,我找到官方的例程也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从哪能知道定时器的时钟呢,STM8的手册定时器部分看了半天也没找到,不过烧官方的例子可以用 ...

你看ST官方给的数据中文手册就有的,例程中也有计算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