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HAL库里面都有callback函数是什么意思?如何用

楼主(2016-01-06):
STM32的HAL库里面都有callback函数是什么意思?如何用?
最近看到好多相关的开发都有callback函数,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A:
像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这样的函数吗?这个函数是在定时器中断里调用。
使用方法很简单,在你的工程C文件里定义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加入你的代码,这个函数会被定时调用,当然你的定时器必须初始化了并且开启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