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电流不够,为什么并个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2016-01-06):
我在CC3200的芯片手册上看到这句话,不是很理解。我首先翻译一下,看看对不对。如果不对,前辈给出正确的翻译,没准就能理解了。如果翻译的没错,那我的疑问继续,恳请前辈从电路的角度指点迷津。多谢了先。

英文的意思应该是:设备电流可以在25ms内上升到600mA.如果电池不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那要考虑增加额外的去耦电容。

从模电的直流电源的章节学习中可以知道,如果负载并联电容,那电源在向负载供电的同时,还要向电容充电,因此,电源的瞬时电流会有尖峰,并且比未并联电容时大很多。基于此事实,如果电池不能提供负载所需的电流,那并联上电容后,则电池的负担不是更重了吗?  恳请前辈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A:
1. 电池相对电容的放电能力差距非常大,

电池是化学能放电能力一方面受材料物质的化学过程约束,一方向受其它电阻因素约束,

电容量是物理能量储蓄(只受特定频率下本身的缠绕结构产生的感抗影响) 工作条件下,放电速度几乎等于充电速度。

针对的是   设备需要的瞬间工作电流需要 600ma   如果配备的电池不具备这个输出能力可以使用电容储蓄的方法来提供 不足够的部分电流,

如果在电路初始加电的过程是会有一个尖峰的脉冲,这个决定于你的电池是否能承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池相对电容的放电能力差距非常大,

电池是化学能放电能力一方面受材料物质的化学过程约束,一方 ...

: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电池相对电容的放电能力差距非常大,

电池是化学能放电能力一方面受材料物质的化学过程约束,一方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