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 老是无冤无故损坏简直可以用变态来形容

楼主(2016-01-07):
公司现在买PICKIT3买怕了,PICKIT3很容易损坏,这个容易不是一般的容易,简直可以用变态来形容,变态到这PICKIT3感觉有后门程序自毁程序在里面,而且是莫名其妙的损坏,一损坏就出现读不了芯片ID,USB显示能连接,离线下载下载不进程序,我说这PICKIT3工具淘宝价也至少80元,伤不起,哪位大神有好的解决办法啊?我在哪买的电路都是一样的设计,大家能不能推荐家设计没那么容易损坏的?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关注,问题解决方法在楼下说明了。

网友A:
我用过,没那么容易损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没那么容易损坏呀

我们公司现在真的买怕了,找不到什么原因损坏,也拆开看了,尝试修复它,但损坏的并不是接口电路,根本修不好,我说我用过其它编程仿真工程就没见过这样容易损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现在真的买怕了,找不到什么原因损坏,也拆开看了,尝试修复它,但损坏的并不是接口电路,根本修 ...

是不是买着假货啦

网友B:
正品的还没有坏过。

网友C:
楼主都说了80元,这价格肯定是假货咯

网友D:
我的坏过几次,我自己都修好了,就是有几个保护管子容易烧 现在我是直接用直插的管子换上了

网友E:
ICD3走起嘛,开发就用好的,都是公司掏钱

网友F:
再烧写一次固件就行了。

网友G:
可以重新烧录程序使其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重新烧录程序使其复活,

怎样重新烧录程序,求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烧写一次固件就行了。

怎样烧固件,求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的还没有坏过。

这个和正品次品有关系?难道我做出来的是次品,你做出来的就是正品?看他硬件原理图都是和官方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说了80元,这价格肯定是假货咯

假货正货,顶多就是硬件上省成本,不可能这样损坏

网友H:
通信线路有没有问题啊,一般损坏也就是程序的事情啊。重新烧写程序就好了啊。

网友H:
硬件一般不会坏的。我公司都好几个啊,除非是你自己通信的线路接触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和正品次品有关系?难道我做出来的是次品,你做出来的就是正品?看他硬件原理图都是和官方一样的 ...

电路相同,元件可能不一样的。不然为什么价格可以更低一些。

网友I:
你买的是垃圾货,你可以自己做,我已经做了30多台给工厂用,有一台是没焊好,其它没有坏过

网友J:
PICKIT2/PICKIT3 都用过,没有坏过! :)

网友K:
PIC代理  如需支持烦请联系 哈哈

网友L:
一直用的原厂PICKIT3,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M:
原装PICKIT1/2/3、ICD1/2/3都用过没坏过,ICD2碰到过在线升级固件时死机变砖,拆开焊编程线上去,到官网下固件都能刷回来。

网友N:
我的KIT3都用多少年了都没啥事情,我这技术人员近100号人,至少有50只KIT3,除了USB插座插拔松之外,从未听说啥坏过。

我们这都是用的MCHP提供的KIT3

网友O:
为啥我司花了1000多,不过用了2年多,也没有坏过,各种揉凌!

网友P:
80?感觉太便宜了吧,我的PICKIT2,用了好几年,都没坏过!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这里只能说PIC开发环境工具太烂,其实之前给我们认定损坏的烧录器并没有坏,最魁祸首是PIC开发环境太烂造成,具体原因是,我们公司使用的PIC型号较多,烧录编程时单片机型号老是变换,公司里同事电脑上安装的PIC烧录软件版本号不一致造成的,最终发现是只要使用过不同版本烧写软件,然后拿到其它版本烧写软件去写的话就会出现烧写时无法读取到芯片ID造成烧写不进去的假损坏现象,所以只能说PIC开发工具太烂~~,也就是说用这个版本烧写软件进行烧写时,要正常关闭烧写器才行,且下次在其它版本烧写其它型号单片时,一定要注意了,这样会直接烧不进去,必须要在原来烧写版本上选择好单片机型号进行一次正常操作连接,这样再把烧录器PICKIT3拿到其它版本烧录器才能正常使用,在这里声明这个操作有点复杂,而且只有一种操作方法才能让这个PICKIT3在不同版本烧写软件上使用!!

网友Q: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这里只能说PIC开发环境工具太烂,其实之前给我们认定损坏的烧录器并没有坏,最魁祸首是PIC ...

艾玛啊,太tmd复杂啦!我都晕了! 仓库里还有几个坏的PKT3,有空儿试试。 问题是我原来的烧写软件版本是啥忘了啊!

网友R(2016-02-1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这里只能说PIC开发环境工具太烂,其实之前给我们认定损坏的烧录器并没有坏,最魁祸首是PIC ...

长见识了,标记一下

网友S:
原厂的PKT3是不容易坏的,在淘宝上买的质量是没有保障的!

网友T:
我的是6年前PIC搞活动原厂正品,180多买的,用了好几年了,都没出过问题 呀,

网友U:
买的原厂ICD3也坏过3个,识别不了ID,其它一路正常。

网友V:
涨姿势了!不过原厂正品的PICkit3,80大洋是绝对买不到的!

网友W(2016-04-01):
我自己有2个原装的kit3,换工作用过3个某宝的,偶尔有冲固件情况。没你说的那么爱坏!也没有硬件损坏,倒是用过ICD3,因为输出接错,烧了输出静电防护芯片的。
你说的我感觉极有可能是因为:用的电脑和你的目标设备电源共地问题,你试着用一个220V   1:1隔离变压器给电脑供电,然后观察一阵子,或者买一条USB隔离线。 应该是这样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U:
买的原厂ICD3也坏过3个,识别不了ID,其它一路正常。

你用万能表测一输出接口,有没有引脚短路的,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说,ICD3输出口设计有缺陷,那个U42很容易击穿。

网友X(2016-06-23):
我做的 最牛的KIT3.5+, 脱机不死机,固件自修复。 楼上说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正确的。这个我们早就发现了。特别是高版本软件使用后,再用低版本,那就必须固件手动下载。不过这中间还有个问题。万一固件下载失败,会导致KT3 直接无法连接电脑,必须刷机才能解决。而我们的KIT3.5+,就可以避免你的刷机。需要的联系我 QQ:79606416,  一起来电子淘宝店

网友Y:
kit3用了三年了,也是盗版,从来没烧过,主要是不用它供电!

网友Z:
楼主开什么玩笑。我们公司的2个至少用了3年了。也就是不到100元买的。从来不坏。倒是仿真不怎么好用是真的。

网友AA:
X宝买的KIT3.5,90多,用了一年半还可以,如果只是烧写用的话推荐大家使用PICkit 3 v3.10烧写,Google搜索pickit3_programmer_application_v3.10.zip就可以找到!
另外这个软件还有逻辑分析仪的功能,

网友K:
PICKIT3  这个方便实惠啊   保修1年

网友X(2016-11-24):
lsyswh  那个软件只烧写,是可以的,比较老,很多新的芯片没有的。如果你再换到新的X IDE  基本上很容易出现固件问题的,软件版本跨的太大了。
KIT3 最大的两个问题是 1、固件问题;2、接口不能碰高压,高于5.5V 进去基本上坏的概率比较大了,别说是12V 24V了。需要的联系我 QQ:79606416,  一起来电子淘宝店

网友AB(2017-05-1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这里只能说PIC开发环境工具太烂,其实之前给我们认定损坏的烧录器并没有坏,最魁祸首是PIC ...

和你一样的现象,开始用MPLAB IDE V8.90烧程序,后来改用MPLAB IPE v3.61烧程序,就发现在用IDE烧程序总是有错误,然后在IPE上选好单片机连接一次就能用,有没有彻底解决的方法?

网友AC:
首先楼主肯定是买的假货了,再次楼主使用的是否经常带电操作或者放电不完全就操作,或者电路设计缺陷,烧录口部分线路有问题,最后说下山寨货确实容易坏。另外解决办法就是给烧录器重新烧录软体看是否能正常,以及检查里面的相关二极管是否损坏。

网友AD:
在淘宝买的?为什么不直接跟 microchip 购买呢?

网友AE:
PICKIT3 明显没有KIT2 皮实,容易当机,USB掉线。尤其多烧点芯片明显体现出来。
一直用KIT2 ,KIT3 原装。郁闷的是好多新出的芯片KIT2 不支持。必须用KIT3,烧写调试至少多出10~20%的时间。

网友AE:
PICKIT2 的软件业也不更新升级。

网友AF(2017-07-01):
150 买两用的好好的,台式机烧写芯片注意台式电脑接地良好。
在板子ips线上串入22欧姆电阻。

网友AG:
正版盗版的都用过,有时候甚至盗版比正版Pickit3还稳定,这玩意儿动不动就掉驱动,IDE重启需要重新连接啊什么的。

感觉跟ST-LINK比起来,PICKIT3的稳定性简直就是垃圾。而且还不想说以前用过的ICD2, ICD3这种了。一个尿性。MicroChip这么大的芯片厂,居然pickit这种东西凑合用了这么多年都没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