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或28335用AD采集一个交流信号的值呢?

楼主(2016-01-07):
比如说一个常用的采集50HZ,220V交流电压怎么采集呢?

网友A:
通过定时器定时产生中断,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启动AD的转换引脚,触发AD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定时器定时产生中断,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启动AD的转换引脚,触发AD采样 ...

这样的话如果我一个周期采集128个点,怎么确定那个点的值是我要的值呢亲,小弟刚上手,还不明白交流采样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如果我一个周期采集128个点,怎么确定那个点的值是我要的值呢亲,小弟刚上手,还不明白交流采样 ...

如果需要确定那个点的采样值,你需要在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后,首先确定你的采样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