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的spi通信函数和串口通信函数,怎么写好些?

楼主(2016-01-07):
如题,现在用的单片机要同时使用2路spi通信和4路串口通信。
想写一个通用点儿的底层函数,就是无论使用哪路SPI,都调用同一个SPI.h头文件,不知道大神们有什么好的经验或思路么?

现在想到的实现方式大概有三种:
1、通过宏编译实现。
    这条昨天试过了,好像思路有问题,总之没办法实现
2、SPI.h文件中根据不同的接口有不同的函数,如SPI0_init(); SPI2_INIT();等等这样
    缺点是调用起来比较复杂,而且后期如果更改接口,要把所有用到的函数都挑出来改一遍
3、SPI接口函数中加一个指向路数的参数。如SPI_init(0);
    缺点是所有相关的子函数中都要进行判断

能想到的基本就是这些,不知道论坛的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思路能提点一下,多谢多谢啦~

网友A:
参考官方提供的一些库函数吧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msp430f5438A

网友A:
这个系列,ti有提供库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dev.ti.com/tirex/#/?link=MSPWare%2FLibraries%2FDriver%20Library%2FMSP430F5xx_6xx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dev.ti.com/tirex/#/?link=MSPWare%2FLibraries%2FDriver%20Library%2FMSP430F5xx_6xx

十分感谢大神,但是说实话真没太看懂,
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看了好久才刚弄明白系统时钟怎么配,还是得多多学习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神,但是说实话真没太看懂,
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看了好久才刚弄明白系统时钟怎么配,还 ...

加油。有问题可以来论坛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有问题可以来论坛交流

嗯呢,谢谢啦

网友B:
想写一个通用点儿的底层函数,就是无论使用哪路SPI,都调用同一个SPI.h头文件

没理解啊,IO口不一样怎么通用

网友C:
可以在官网上找例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官网上找例程参考

恩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理解啊,IO口不一样怎么通用

因为归根结底其实就是UCxCTL0这几个寄存器名称不一样,程序内容上区别不算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归根结底其实就是UCxCTL0这几个寄存器名称不一样,程序内容上区别不算太大。
...

对的

网友D:
不同单片机不一样。

网友D:
配置好了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参考stm32库函数设计,灵活运用结构体

网友F:
晶振对应的引脚可能不一样怎么通用

网友G:
用的最多的还是串口通讯的。

网友H:
一般采用UART进行通讯的设计比较多些的。

网友I:
看了看 都是大神

网友J:
不同单片机用方式1,同一单片机不同模块或者管脚用方式3,我一直是这样用的,通用块写起来就是语句比较多,不过考虑一次就再也不用考虑了

网友K:
最好是参考官方的例程

网友L:
我知道的模拟spi好像初始化,时序什么的一般都可以通用,移植时候不用怎么修改

网友M:
这个需要先设置好SPI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