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阀门定位器开发的几个问题?

楼主:
在阀门定位器中,单片机和主机交换数据可通过HART接口来实现,为什么还要有取样电路,网上说,取样电路采集电流的大小,来决定阀门开合的程序。但是完全可以通过HART用数字信号来这么做,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SS{M`U3[0)7S7{0K2YDKNXN.png (91.01 KB )

网友A(2016-01-07):
这里的取样指采集阀门的状态,如果阀门没有位置信号输出(绝大多数阀门都没有),那只能靠堵转的大电流来判断阀门状态,所以是必要的。Hart只是通迅总线,跟阀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取样指采集阀门的状态,如果阀门没有位置信号输出(绝大多数阀门都没有),那只能靠堵转的大电流来判 ...

你好,能说的再明白些吗?阀门的状态是位置吗,位置是位置反馈呀!我在道客上搜了好些,都说这个采样是控制阀门开合度的信号,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说的再明白些吗?阀门的状态是位置吗,位置是位置反馈呀!我在道客上搜了好些,都说这个采样是控 ...

阀门至少有两个状态量:开、闭,总该明白吧。

网友B:
通讯不一定100%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