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电压放大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6-01-07):
我手边刚好有一颗TI 的TLC2252IC
希望能将3V放大到5V
可是输出却连3V都不到....
上电用电表量测发现V-没有等于V+.....
可以请先进们帮我看看是哪边有问题吗
设计的电路如附件,谢谢

网友A:
vcc电压太小了

楼主:
将VCC调整到datasheet最大的8V
V-还是没有等于V+耶

网友A:
现在测量出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现在输入约2.7V 输出2.6V
电路整体设计是输入端为PWM输出
0~3V输入(PWM) 0~5V输出

网友B:
1. VCC供电不小于 OUT  值,

2, 你测量电压用什么工具,普通的万用表体现不出,脉冲的完整,只有个平均值

如果只是 3V 转 5V 的脉冲可以把运放扔了,电阻+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C(2016-02-23):
引用 楼主:
现在输入约2.7V 输出2.6V
电路整体设计是输入端为PWM输出
0~3V输入(PWM) 0~5V输出 ...

楼主只要用两个非门串接即可,输入接上拉电阻到3V,输出上拉5V就行了

网友D:
单电源同向段要VCC/2的偏压啊

网友:
非门串接是怎么连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