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7 外部8M晶振不起振,一直过不去,怎么办

楼主(2016-01-07):
初始化,消除振荡标志位OFIFG,一直在延时的循环里出不来,怎么办,而且在BCSCTL3中有一个XT2OF位是置1,表示存在失效条件,我不清楚哪出错了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一测,是不是真的没起振?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8M晶振上电就起振,但是我用程序清除OFIFG位就清除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8M晶振上电就起振,但是我用程序清除OFIFG位就清除不了,怎么回事 ...

奇怪的问题,你找个官网提供的例程试试呢

楼主:
我没找到这样的例程啊,你有没有帮个忙

网友B:
估计是时钟配置问题,ti官网找例子。

网友C:
楼主参考一下 //* An external 8MHx crystal is required between XT2 and XT2OUT , and
//   an external 32kHz crystal is required between XIN and XOUT.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XT2OFF;                       // Activate XT2 high freq xtal
  BCSCTL3 |= XT2S_2;                        // 3 ?16MHz crystal or resonator
  // Wait for xtal to stabilize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47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2;                        // MCLK = XT2 HF XTAL (safe)

网友:
楼主是不是BCSCTL没有配置好,虽然有晶振但MCU没有检测到呢

网友D:
for (i = 0x47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楼上的程序为什么是0x47FF

网友:
寄存器里面的数据读出来是什么

网友:
查看一下寄存器的配置对不对

楼主:
我知道了,程序没问题,是电路板的问题,有的地方电阻没焊好,我又重新焊已一遍,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程序没问题,是电路板的问题,有的地方电阻没焊好,我又重新焊已一遍,就好了 ...

解决了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程序没问题,是电路板的问题,有的地方电阻没焊好,我又重新焊已一遍,就好了 ...

那你之前用示波器是咋测的

楼主:
振荡器不是一上电就工作么,是8M 的啊,具体原因也不清楚,可能就是某些元器件焊接不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振荡器不是一上电就工作么,是8M 的啊,具体原因也不清楚,可能就是某些元器件焊接不良吧 ...

淡定,刚用一个mcu,经常会遇到一些奇葩问题

网友F:
那就比较下官网上的相关例程的。

网友G:
那这就检查下硬件上的问题的

网友H:
是电路板的问题,有的地方电阻没焊好

这种情况下井镇业起振了吗,怎么找到这个虚焊的电阻的

网友I(2016-08-05):
我可以给您几个32.768K、8M晶振样品,免费给您,

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的。

在我司官网上,也有很多32.768K晶振的FAE技术支持文档。希望和您交流,长期互动,一起把项目做好。

网友J:
看看你的电容弄的对吗?

网友J:
还有就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