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电源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6-01-07):
如下图,我想做个输入12V-24V输出150mA的电源.
我用如上的方案,不太正常.
1.R1 R2的比例配置要比公式的要高才可行.例如R1是86.6K R2是10K那应该输出12V ,但却是8V,
2.IC很容易发热, 输出30mA左右就很热了.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实际用的电感L1是什么样的

网友B:
你要的是升压电源,但你找的是降压IC,又没有做相应的处理,当然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如果是升压,可以用  XL6009

网友C:
我想做个输入12V-24V输出150mA的电源.
******************
是12V输入24V输出?
还是12V~24V输入,12V输出?12V输入的话,输出不了12V。

楼主:
输入12V-24V
输出5V 150mA的电源.

楼主:
我用的是上图的电感,47uH,淘宝买的。

网友A:
为什么电感量不按规格书的22uH呢?
没有更多信息,建议检查D1 C3 D2的规格参数是否合适、有没有焊错;
特别是D2 C3,有问题的话,自举电压不正常,会与你描述的故障很像。

网友D:
电感和肖特基 很关键

网友D:
干嘛不考虑MPS 的  价格比凌特便宜很多

网友E:
可能是反馈网络的问题,
请把反馈电阻网络按比例降低,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