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谁有stm32f0系列的i2c从机程序的

楼主(2016-01-07):
stm32f0系列的i2c硬件从机程序的谁做过的,看了st的官方例程,加进去了cpal,很难看懂啊,不知道加这个进去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么?做过的可以给个程序或者给个建议么

网友A:
意法半导体的硬件I2C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法半导体的硬件I2C不太好用。

简直就是蛋疼,从机进一次中断就死掉了,简直不知何从下手

网友B:
模拟IIC试试

网友C:
从机模拟I2C支持热拔插,STM8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机模拟I2C支持热拔插,STM8没有问题

软件消耗太大,mcu做其他事情太麻烦了

楼主:
从机也模拟,mcu负担不过来吧

网友D:
若要使用STM32F0操作硬件I2C外设,可使用下面的步骤。

1、配置GPIO引脚功能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2、初始化I2C外设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RCC_I2CCLKConfig(RCC_I2C1CLK_SYSCLK);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AnalogFilter =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DigitalFilter = 0x01;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Timing = 0x30E32E44;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 ENABLE);

3、调用I2C的外设库函数进行读写I2C
我采用的是查询方式
主要使用的库函数有:
Avoid I2C_TransferHandling(I2C_TypeDef* I2Cx, uint16_t Address, uint8_t Number_Bytes, uint32_t ReloadEndMode, uint32_t StartStopMode)
Buint8_t I2C_ReceiveData  ( I2C_TypeDef *  I2Cx )
Cvoid I2C_SendData(I2C_TypeDef* I2Cx, uint8_t Data)
详细说明可看标准外设库帮助文档。

1I2C设备读数据程序段
/**
  * @brief  I2C1总线上的某一器件的某一起始地址中读取一定字节的数据到数组中
  * @param  driver_AddrI2C器件地址
  * @param  start_Addr:起始字节地址
  * @param  number_Bytes:要读取的字节数量(小于一页)
  * @param  read_Buffer:存放读取数据的数组指针
  * @retval 是否读取成功
  */
I2C_Status I2C1_Read_NBytes(uint8_t driver_Addr, uint8_t start_Addr, uint8_t number_Bytes, uint8_t *read_Buffer)
{
  uint8_t read_Num;

  I2C_Timeout = I2C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 RESET)
  {
    if((I2C_Timeout--) == 0)
    {
      return I2C_FAIL;
    }
  }

  I2C_TransferHandling(I2C1, driver_Addr, 1, I2C_SoftEnd_Mode, I2C_Generate_Start_Write);

  I2C_Timeout = I2C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TXIS) == RESET)
  {
    if((I2C_Timeout--) == 0)
    {
      return I2C_FAIL;
    }
  }

  I2C_SendData(I2C1, start_Addr);

  I2C_Timeout = I2C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TC) == RESET)
  {
    if((I2C_Timeout--) == 0)
    {
      return I2C_FAIL;
    }
  }

  I2C_TransferHandling(I2C1, driver_Addr, number_Bytes,  I2C_AutoEnd_Mode, I2C_Generate_Start_Read);

  for(read_Num = 0; read_Num < number_Bytes; read_Num++)
  {
    I2C_Timeout = I2C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RXNE) == RESET)
    {
      if((I2C_Timeout--) == 0)
      {
        return I2C_FAIL;
      }
    }

    read_Buffer[read_Num] = I2C_ReceiveData(I2C1);
  }

  I2C_Timeout = I2C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STOPF) == RESET)
  {
    if((I2C_Timeout--) == 0)
    {
      return I2C_FAIL;
    }
  }

  return I2C_OK;
}

2I2C设备写数据程序段
/**
  * @brief  I2C1的总线上的某一器件的某一起始地址中读取一定字节的数据到数组中
  * @param  driver_AddrI2C器件地址
  * @param  start_Addr:起始字节地址
  * @param  number_Bytes:要读取的字节数量(小于一页)
  * @param  write_Buffer:存放读取数据的数组指针
  * @retval 是否读取成功
  */
I2C_Status I2C1_Write_NBytes(uint8_t driver_Addr, uint8_t start_Addr, uint8_t number_Bytes, uint8_t *write_Buffer)
{
  uint8_t write_Num;

  I2C_Timeout = I2C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 RESET)
  {
    if((I2C_Timeout--) == 0)
    {
      return I2C_FAIL;
    }
  }

  I2C_TransferHandling(I2C1, driver_Addr, 1, I2C_Reload_Mode, I2C_Generate_Start_Write);

  I2C_Timeout = I2C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TXIS) == RESET)
  {
    if((I2C_Timeout--) == 0)
    {
      return I2C_FAIL;
    }
  }

  I2C_SendData(I2C1, start_Addr);

  I2C_Timeout = I2C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TCR) == RESET)
  {
    if((I2C_Timeout--) == 0)
    {
      return I2C_FAIL;
    }
  }

  I2C_TransferHandling(I2C1, driver_Addr, number_Bytes, I2C_AutoEnd_Mode, I2C_No_StartStop);

  for(write_Num = 0; write_Num < number_Bytes; write_Num++)
  {
    I2C_Timeout = I2C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TXIS) == RESET)
    {
      if((I2C_Timeout--) == 0)
      {
        return I2C_FAIL;
      }
    }

    I2C_SendData(I2C1, write_Buffer[write_Num]);
  }

  I2C_Timeout = I2C_TIMEOUT;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STOPF) == RESET)
  {
    if((I2C_Timeout--) == 0)
    {
      return I2C_FAIL;
    }
  }

  return I2C_OK;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要使用STM32F0操作硬件I2C外设,可使用下面的步骤。

1、配置GPIO引脚功能

多些大神,已经可以正常用了,很多谢你的代码

网友D:
楼主把分全给我了,太激动了,楼主以后有什么研究出来的成功也来论坛分享啊,把自己学到的分享出来就学的更快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分全给我了,太激动了,楼主以后有什么研究出来的成功也来论坛分享啊,把自己学到的分享出来就学的更 ...

额,你的回答太好了,给你是应该的

网友E(2016-03-09):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分全给我了,太激动了,楼主以后有什么研究出来的成功也来论坛分享啊,把自己学到的分享出来就学的更 ...

请问有用中断方式调试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用中断方式调试实现吗?

IIC不用中断吧,直接用,也可以中断触发的。

网友F(2016-06-02):
引用 网友D:
若要使用STM32F0操作硬件I2C外设,可使用下面的步骤。

1、配置GPIO引脚功能

在手册22.4.1中I2CCLK时钟来源有两个:SYSCLK 和 HSI,通过RCC_I2C1SW选择。但是为什么需要APB1外设使能I2C1EN时钟呢?很是奇怪。望大神能帮忙理解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手册22.4.1中I2CCLK时钟来源有两个:SYSCLK 和 HSI,通过RCC_I2C1SW选择。但是为什么需要APB1外设使能I ...

问得很好!

对于32f0的I2C来言,它可以看成两块,I2C工作模块,还有它寄存器控制模块。

I2C工作模块的时钟是独立于APB时钟,可以是SYSCLK或HSI.

但它的寄存器控制还是得走APB总线,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用中断方式调试实现吗?

初始化一样的,只不过要配置一下中断入口,其他基本上相同,没啥太多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手册22.4.1中I2CCLK时钟来源有两个:SYSCLK 和 HSI,通过RCC_I2C1SW选择。但是为什么需要APB1外设使能I ...

这个要看时钟总线结构图,看图说明一切

网友H:
I2C工作模块的时钟是独立于APB时钟,可以是SYSCLK或HSI.

网友I(2016-07-21):
引用 网友D:
若要使用STM32F0操作硬件I2C外设,可使用下面的步骤。

1、配置GPIO引脚功能

这是从设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从设备的吗??

主从设备的初始化好像差不多的吧。

网友J(2017-06-08):
楼主,我正在调试stm32f0 IIC slave模式。我看到您有做过。能否有偿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