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kk4.4.2屏幕旋转问题

楼主(2016-01-07):
linux3.0.35+kk4.4.2
busybox echo 2 > /sys/class/graphics/fb0/rotate
不能旋转,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案,谢谢

另外怎样在安卓的console里面不用输入busybox了,现在输指令都要加busybox

网友A:
既然你是android的话就按照它的旋转方法来咯,sf中可以改,改framwork也可以。

网友A:
busybox的命令默认不是都有link吗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想做成动菜单手动设置旋转方向
另外busybox在哪里看?
谢谢

网友A:
菜单? 类似与setting apk里的rotate选项?
/system/bin/下可以查看

楼主:
是的,类似settiing apk里面设置旋转方向
另外,我的system/bin下有busybox
但是我用find命令必须加busybox
不知道为何?

网友B:
安卓里面有这些命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