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V71 读取SD卡中文件的速度只有6M/S, 可以更高吗?

楼主(2016-01-07):
今天刚刚测试了SD卡读速度,(用的CMSIS Driver的MCI Driver),测试卡是class10的32G。 读取50MByte文件用8秒,6.2Mbyte/s的速度,似乎还不够高。

我用PC上的测速软件,测得这个class10的32G卡最高读速度可以到20Mbyte/S

请问可以优化程序,进一步提高读速度吗?

网友A:
你的卡的速度没有超过主时钟的一半就能提高

楼主:
有没有哪位实际测试过V71读取SD卡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实际测试过V71读取SD卡的速度?

读取速度跟你驱动时钟有关系的,可以通过提高MMC时钟源的速率来提高速度。

楼主:
我只是简单的在“manage runtime eniviroment”中选中了基本的SD卡相关的部件(源程序),然后调用了4,5个基本的函数:
finit
fmount
fopen
fread
fclose

就实现了SD卡读取文件。

这种方法,根本见不着clock什么的。(当然,我确定主频是300MHz, 还有一个MasterClock什么的是150MHz,再main之前的SystemInit中配置好的)。

这种方法,该怎么优化读SD卡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