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长距离通信问题

楼主(2016-01-07):
现在做一款家用机器人,底部放置控制板,主控为STM32F103ZET6,头部为多媒体板,主控为MTK的平板。
MTK的通信串口为1.8V电平,通过TI的电平转换芯片TXS0108E转换后与STM32F103进行串口通信(使用PB10、PB11做串口)。波特率9600,长度80cm。
现在测试,MTK的串口经电平转换后在接入smt32之前,波形一直是正常的,但是接到STM32后,MTK的TX有时就会出现乱码。
请问一下,TTL串口通信80cm是不是太长,需要串电阻或者在stm32端要上下拉电阻吗?对于stm32一般TX是下拉,Rx一般是下拉吗?
谢谢。

楼主:
有兄弟可以回复一下吗?

网友A:
80cm感觉不算太长。

网友B:
一点都不长

网友C:
115200一米都能正常通讯

网友D:
都上拉试试看

网友E:
可能是受板子上的某些线路的电磁干扰了

网友F:
可能是通信距离有点长了

网友G:
Rx是上拉,也可能是接地有问题

网友H:
楼主是不重来没搞过通信啊,TXS0108E转出来的是TTL电平,不是RS485通信信号,你拿TTL电平直接接80m的距离,能通信上才怪了。

网友H: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80厘米

网友I:
板子和线没处理好吧;
我们的产品开了6个串口,全部115200波特率,线长150CM左右都没问题;

网友J:
板子和线没处理好吧

像这种问题,板子和线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网友K:
TXS0108与STM之间可能阻抗不匹配,串小电阻试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像这种问题,板子和线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用的是线缆的话,问下厂家线缆特性阻抗,要采用质量好的线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