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版主@@@@香主:::::105用jlink调试问题?

楼主(2016-01-07):
香主: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用105芯片,晶振25M,没有倍频,接jlink仿真串口(115200,N,8,1)数据都正常,但是拔掉jlink以后串口就有丢包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版主@香主::::::105用jlink调试问题?

网友A:
香主 估计也未必遇到过

我倒是遇到过  呵呵 检查下你目标板的电源,尤其接地。

网友:
可能是哪里产生了电磁干扰,先从电源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