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差分信号走线及铺铜

楼主:
如图,两层板。中间两路是最小uV级别的差分信号,两路给AD芯片。
1、如图,我现在接地的话,是在一侧把差分信号包围,另一侧单独的地,然后整体在供电电容处单点连接。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网友A(2016-01-07):
没图。

既然是两层板,那么就下层为地层,差分线两侧铺铜通过过孔与下层地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

既然是两层板,那么就下层为地层,差分线两侧铺铜通过过孔与下层地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