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运放的谐波失真和三阶交调有什么用

楼主(2016-01-07):
请问运放的这些图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指导意义?

网友A:
由于放大器不够理想,输出的信号除了包含放大了的输入成分之外,还新添了一些原信号的2倍、3倍、4倍……甚至更高倍的频率成分(谐波),致使输出波形走样。这种因谐波引起的失真叫做谐波失真。谐波失真应该降得越少越好

网友B:
在射频或微波多载波通讯系统中,三阶交调截取点IP3(Third-order Intercept Point)是一个衡量线性度或失真的重要指标。

网友C:
这些图是芯片的性能测试参数,结合手册上的说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