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喇叭

楼主(2016-01-07):
125Db的报警喇叭要什么型号的功能IC才能带动比较合适?价格不能太贵了,TDA2822是否可以?

网友A:
不管是那种扬声器,只要是电磁式的就可以,考虑到需要的音量,最好接成BTL形式。

网友B:
TDA2822应该是带不动的,

如果只是简单的报警音,三极管+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C:
具体看规格书的驱动要求, 电磁式的只要功率足够, TDA2822没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D:
其实125dB报警喇叭一般用压电陶瓷+共振腔来实现.需要足够电压幅度.用电磁喇叭,50W才达108db.
上淘宝去找,喇叭才2,3元,带驱动也才10来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125dB报警喇叭一般用压电陶瓷+共振腔来实现.需要足够电压幅度.用电磁喇叭,50W才达108db.
上淘宝去找,喇 ...

请教, 这个声压有多远的距离? 有没有指向性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 这个声压有多远的距离? 有没有指向性要求?

一般声级是指距声源1米处的分贝数.但对于商家,往往把·0.3米处的db数就拿出来吹了.说125db,其实真正达到的就不是这个价了.哈哈,蚁兄请打住吧,俺投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声级是指距声源1米处的分贝数.但对于商家,往往把·0.3米处的db数就拿出来吹了.说125db,其实真正达到 ...

:L 我只是对数据感兴趣, 习惯成自然了: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DA2822应该是带不动的,

如果只是简单的报警音,三极管+变压器就可以,

用变压器干嘛,搞个OTL不更省吗,

网友F:
你需要这个,自耦变压器和带塑料谐振腔的压电片,注意保护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