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再次请教:MX6Q跑安卓4.4.2,lvds采用双8位模式,可以实现lvds和hdmi相同显示吗?

楼主(2016-01-07):
https://bbs.21ic.com/icview-1157706-1-1.html
这是上次的帖子,可以确认,使用6DL不能实现双8位的lvds和hdmi同显。主要是di0和di1都被lvds占用了。

现在请问如果使用6Q,有两个ipu,每个ipu有2个di通道,可以实现吗?
我今天测试不行,hdmi可以有显示,但是明显不对,是不是分辨率也有限制

注:双8的lvds驱动一个1440*900的液晶屏,hdmi驱动一个1920*1080的液晶屏

谢谢

楼主:
lvds显示正常,hdmi有显示,只显示安卓的启动界面,之后就停住了,而且hdmi没有全屏

楼主:
我的启动参数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1440P60,if=RGB24,bpp=32 ldb=spl0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bpp=32 video=mxcfb2:off fbmem=28M,28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网友A:
你对应的驱动程序文件都改了么......我之前试过,与显示器的分辨率不对,显示器会闪一下,但是不会有显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显示分辨率我修改了
单独使用双8位的lvds和hdmi都好用,但是一起就不好用了

最近fsl被nxp收购之后,论坛都没人搭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