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换了三台电烤箱终于醒悟了...业务不精害死人!

楼主(2016-01-07):
5年前买了台全新的Ellain嵌入式电烤箱,大约3000多元,使用频率很低,大约每月一次,用了大约两年,然后好像有一阵有几个月没用,突然有一天一启动就跳闸,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电源插头,L与N之间的电阻为30欧左右,电烤箱的标称功率为1千多瓦,烤箱的“发热管”按纯电阻算的话,貌似符合功率计算公式220*220/30=1613 (W),没看出有什么问题。但总是跳闸,无法使用,于是怀疑按万用表欧姆档的小电压测得的电阻不靠谱,极度怀疑“发热管”在220V下击穿了。但是换“发热管”太贵太麻烦,还不如买台新的,于是又买台了全新的Ariston嵌入式电烤箱,“坏”了的烤箱被安装新烤箱的工人乐呵呵地扛走了。

新烤箱又用了大约两年,又出同样的问题,上电瞬间就跳闸。心想怎么这么倒霉呀,又买到个次品。烤箱可以坏,烤**不能不吃,只好又买了台新的,这回是Turbo嵌入式电烤箱,“坏”了的烤箱又被安装新烤箱的工人乐呵呵地扛走了。

不料这次剩蛋元旦一个多月没用,又出现同样的情况。一上电就跳闸。家里的掌门已经下达指令,第一,烤**不能不吃,春节一定要吃烤**;第二、一年的保修期已过,才烤了10次就换一台烤箱,成本太高,不能再换了。 第三、应该“自己”能修好。对于一个电工来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通过观察多次跳闸情形,才注意到烤箱支路上的空气开关并未跳闸,电烤箱插头上的保险丝也从未熔断,反而是入宅总的漏电保护器跳闸了。于是冒着生命危险,断开烤箱插头的地线连接(这时千万不要碰烤箱上的任何金属部分,以防万一),然后上电,这次烤箱竟然没跳闸,过了一阵灯丝就红彤彤的了。干烧了约半小时,然后断电。再接上插头上的地线,上电,烤箱工作正常。

总结:估计烤箱长时间不用,潮气太重,导致“发热管”漏电到地(外壳),触发漏电保护。据说所有的电烤箱都有这个问题,要经常使用以去潮,潮气重的地方最少每周烤一次**。

网友A:
有钱淫,两个3000多的烤箱只换不修!还好意思做电工?

网友B:
对于一个电工来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网友C:
吃了5年的**翅,腻不腻,

网友D:
这么算下来,烤**成本实在太高了

网友E:
你烤的是战斗机啊……

网友F:
如果说明书里没说这个问题,楼主可以找厂家赔的

网友G:
我也要买个100块钱的烤**箱

网友H:
3000多的烤箱得有啥功能啊?人工智能?

楼主:
三种烤箱的说明书上都没有说明长时间不用可能因吸潮而触发漏电保护的问题。曾经问过一个厂家维修问题,保修期过后,派人下来看,无论修不修约400元左右检查费,若是检查后决定要换发热管,800元左右的工本费。

楼主:
烤箱没啥先进功能,就是大点,可以从上面烤,下面烤,上下都烤,定时,调温。

网友I:
烤一次**成本多少钱啊,不算**钱。

网友J:
有钱人,赶紧报地址,我去你家修烤箱,然后换下来的那个给我,哈哈哈哈,给你家送烤箱的那个工人高兴死了

网友K:
有钱人,也不把换下来的修一下,随便就送人了?

网友L:
有钱人,下次楼主打我电话,我去修

网友M:
3000多还是值得修一下的吧。                 我家的烤箱也有半年没用过了

网友N:
我买了个空气炸锅(就是个小的带风扇的烤炉)烤**翅,比较省钱。

楼主:
体积大的空气炸锅也不便宜。怎么也得烤块大蛋糕,或者整个火**什么的:lol

网友O:
楼主,你还是电工吗,目前怀疑中

网友P:
似乎普通的烤箱,都1000以内的吧,这玩意又不是高科技,成本也不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