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可以设计高质量线性电源,在西安,有能力的速联系

楼主(2016-01-07):
谁家可以设计质量好的线性电源,有能力的速联系。联系电话:18991188760 王工最好在西安
输入:交流220V
输出电压:正负12V
输出电流:正负200ma
电源调整率:0.01%(在电源输入电压变化正负15%时)
负载调整率:0.01%(在负载电流由0~100%时)
纹波:小于等于0.5mVrms
工作温度:0~40摄氏度
可靠性:MTBF>5000h

有能力的个人或者公司请联系!

网友A:
@maychang , 我的线性电源还没完工, 目前也没达到你要求的万分之一调整率. 再加上我近年不接开发项目, 不然的话我当仁不让. :lol 功率倒是不大, 丢给maychang玩玩正好

虽说功率不大,指标不算非常高,可我玩不动啦!

网友B:
两个调整率是总调整率0.01%还是±0.01%调整率。。。。

网友A:
@maychang  多少有些难度的,安捷伦5位数的电源,调整率也只敢保证0.03-0.05%, 当然了,他们家的数据比较保守,裕量比较大,实际也能普遍达到0.01%

楼主:
@maychang   @PowerAnts

这么说,这个项目理论和实际上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有没有满足这个指标现成的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调整率是总调整率0.01%还是±0.01%调整率。。。。

是正负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   @PowerAnts

这么说,这个项目理论和实际上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有没有满足这个指标现成的电 ...

线性的可满足, 开关电源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的可满足, 开关电源比较难.

就是要线性,蚁叔做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要线性,蚁叔做不?

若有订单的话, 可以讨论. 若只是设计的话, 机会成本就大了, 划不来

网友C:
这个精度还比较高了;
做高精度基准源,高精度万用表方面的一般也能做;

网友D:
这电压、电流,明显是模拟电路的双电源。
有高稳定、低噪声的LDO,试过吗?

网友E:
纹波0.5mV也不好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有订单的话, 可以讨论. 若只是设计的话, 机会成本就大了, 划不来

蚁叔,假如只是设计,您给估个价,费用得多少?把机会成本给算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电压、电流,明显是模拟电路的双电源。
有高稳定、低噪声的LDO,试过吗?

集成的芯片,电压调整率可能没有问题,负载调整率估计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蚁叔,假如只是设计,您给估个价,费用得多少?把机会成本给算进去。

建议找PowerAnts老大私聊,论坛不好谈这些吧。。。

网友F:
调整率这个指标不难,电源真正难点在于瞬态调整率,长期稳定行,噪波
手头板子测试空载到带载10a取样点测试压降5位半无变化即小于0.1mv,
噪波

下图主要是测试瞬态调整率,探头没按测澡方式连接,与上图是不同电源,负载动作时间50us,阶跃电流0.1a-2a-20a

网友G:
我记得这参数老外有,但禁运

网友H:
我感觉开关电源就能达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开关电源就能达到。

瞎说

线性的都难以达到,别说开关的了

网友J:
PR6214是西安展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原边控制六级能效IC,适用于5.5W内适配器和充电器。
恒压(CV)和恒流(CC)精度高达±5%
内置800V BJT
待机功耗<75mW
内置谷底导通技术
内置固定线损补偿电路        18823360383 夏生
SOP-7封装                   QQ:114979904
                             深圳惠龙电子

网友K:
这个指标很高。

网友K:
这种是用于信号源?调制度仪?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瞎说

线性的都难以达到,别说开关的了

谐振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是标准的正弦波的那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