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输入电压设计值为什么远不到ADC满量程?(200mV仅用2.5)

楼主(2016-01-07):
近来对电能表感兴趣,看了一款Soc芯片的设计参考。有一个问题颠覆了我以往的设计理念:输入信号远小于A/D转换器的满量程。
应用笔记有如下描述:
”输入信号幅值范围
    用V9221进行有功能量计量时,交流信号的输入幅值大小应为-200mV~+200mV(峰值),且信号增
益之后大小不能超过±1.1V(以峰值计)。
。。。。。。
    应用电阻分压网络进行电压采样的时候,电压通道ADC的信号输入幅值(峰值)范围应为-200~+200mV,
但是,为了达到最佳的计量效果,在100%Ib,即220V时,我们推荐电压采样信号的输入有效值为18mV左右。
。。。。。。
综合考虑到本芯片的性能和使用要求,在100%Ib(即220V)时,我们推荐锰铜的采样信号应为2.5mV左右。“
  一贯认为,为了重分利用ADC的分辨力都要使得输入信号大小在不饱和的情况下尽量接近满量程。这里为什么要降低的这么小?这个Soc内部带有最大16倍的放大器,2.5x16=40mV,40mV只是满量程的0.04/1.1=3.6%。这里面是什么道理,恳请大虾赐教!也让老朽跟上技术的发展。

抱歉, 以前在测量版发帖无人回答,只好换个人气高的地方啦。

网友A:
本人表示没看懂。只好瞎猜,可能2.5mV应为25mV吧,有效值18mV的幅值也是25mV左右。再乘以一个小于16倍的放大倍数(比如8),就到ADC的满程了。

网友B:
你要想, 如果不留裕量的话, 你做个10A的电表, 用户开足马力用30A, 电力公司只收到1/3的电费, 你赔不起啊

楼主:
的确是2.5mV。

楼主:
正如PowerAnts 所说,2.5A表就有4倍的超量程!可2.5mVx4x16*1.414=226mV。距离1.1V的ADC测量范围还远着呢!就是说,226mV只有ADC量程的20%。数据手册上写到对于2000:1的测量范围误差小于0.1%。那么在最小信号时的分辨率也要超过2000吧,如此就需要ADC的精度(不仅是分辨力)是:2000x2000=21.9位。我的计算靠谱吗?

网友C:
老理念肯定没错。
换个什么角度呢?

网友D:
是不是要考虑超量程之后的电流峰值?
很多电器启动瞬间电流很大的

楼主:
楼上的解释比较靠谱,例如空调的启动电流,甚至短路跳闸的功率。这些高峰值功率如果被削顶那电力就亏啦。

楼主(2016-03-10):
今天看到一款电能表上面的量程标注:5(60)A,12倍的超量程呀!这下子可以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