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电源输入的基本电路(保护和滤波)

楼主(2016-01-07):
请问各位,我这个电路配置的各个元件的参数合适不?
使用环境是一般的家电设备那种。
这是一个单片机电路板上的电源输入,后面的电路使用这个12V转成5V。要求要做到以下几个功能:
1、要防止过流。单片机电路板所用电流不大于1A。
2、要防止浪涌。
3、要防止反接。
4、滤波。
5、要兼顾成本,和实用性,不需要做得太过于高的冗余性
然后加了个LED灯V1作指示灯。

网友A:
用FB1何意?没有必要,其它的可以,F1应该用自恢复保险,VP1可不用,没啥实际意义。

网友B:
看不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B1何意?没有必要,其它的可以,F1应该用自恢复保险,VP1可不用,没啥实际意义。 ...

FB1实物上会改成一颗0Ω的电阻。F1是用的PTC。

网友A:
引用 楼主:
FB1实物上会改成一颗0Ω的电阻。F1是用的PTC。

不管你用什么,这里将是一个设计上的薄弱环节,搞不好开路导致电源无法输出。

楼主:
FB1这个磁珠,是打算用来减少地线上的低频扰动的。这个的设计由来是这样的,我之前的公司的设备是安装在弱电井中的,层与层之间的设备是需要连通直流的地线。直流的正极线,就在本层用电源提供,而地线必须连通。
但是弱电井中通常都有其他公司安装的一些设备会有较大的对外干扰,这种干扰耦合到我们的电缆上,并向上一层楼和下一层楼传播。
这些干扰主要会通过地线进入到我们的电路板上,所以我们就在我们设备的电源地的入口处加上一个磁珠来减弱这种地线上的扰动。但并不是所有工程现场都会有这样的干扰,因此有时这个磁珠又会改为一个0Ω的电阻。

不知道来看这个帖子的网友,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经历。希望大家在这里多多交流一下,不吝赐教!

楼主:
发一个我朋友刚才给我的东西:

我在这个网页里找到一个人的评论:http : //www。  kanzhun。com/gsm1831251。html 。你可以看看。说的是吉林市风阳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另外,今天我给招聘网站上的留的号码打电话,电话里的一个人也是像上面那个网页里的人所说的一样,先说你会的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然后给你提一个问题,要求不能用这个元件,不能用那个元件,并要求你说出一种解决方案。电话里面那个人也自称有六十多岁,是公司的老总,是搞技术出身的。
刚才我在网上搜罗了一下这个公司的资料,几乎没有。唯一能找到的是一个注册信息,信息显示这家公司注册于2010年,当时有11个人。而这个公司在招聘网站上所留的资料显示,他们公司是1000人以上的大型民营公司。然后,我按照他们所给地址(延吉市朝阳川镇东丰村302囯道南侧)在电子地图中搜索,但是那个地点及周边看不到任何有一千人规模的企业。一个千人的企业,竟然没有门牌号,连招聘的邮箱也是新浪的,并且短短5年就从一个11人的公司壮大到上千人的大企业,这些信息很能说明问题。
我的感觉是,这个公司的自我描述远大过他们真实实力。可能是有一点成绩的小公司,但是肯定没有他们自己说那么大。另外,可能是拉到了一些投资,现在在搞扩张。
不过,很不喜欢这位所谓老总面试人的方式。此人应该是个老前辈,也许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见识多。但是他这样一开口就埋汰人,别人对这家公司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了,这是人之常情。不知道他这种埋汰人的面试方式,是不是为了压低工资哦。古人说礼贤下士,下士都需要以礼待之,如此自负与高傲,怎会招揽得到人才。

网友C:
楼主这个电感应该没有问题,地与地之间的扰动还是比较厉害的,共地其实比较麻烦

楼主(2016-11-14):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电感应该没有问题,地与地之间的扰动还是比较厉害的,共地其实比较麻烦 ...

赞同!

网友D:
上图中VP1采用半导体放电管TVB025RSC,是不合适的。半导体管导通后通泰电压只有5V,半导体放电管用于信号接口保护电路。此处应选取TVS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中VP1采用半导体放电管TVB025RSC,是不合适的。半导体管导通后通泰电压只有5V,半导体放电管用于信号接 ...

嗯,谢谢,了解了!可惜已经结贴,不然点数应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中VP1采用半导体放电管TVB025RSC,是不合适的。半导体管导通后通泰电压只有5V,半导体放电管用于信号接 ...

另外请教一下,如果我要在电源接口处,加一个保护器件,用来防反接(正负极插反了),请问应该怎么办?

网友E:
如果用G12m地的电路和用GND12地的电路之间存在多个信号通路,并且通路不是差分形式(信号通路需要地线回路),FB1会导致信号通路相互干扰。不能加FB1.

如果G12m只是供电。应用FB1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如果我要在电源接口处,加一个保护器件,用来防反接(正负极插反了),请问应该怎么办? ...

把DX1放置在F1的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G12m地的电路和用GND12地的电路之间存在多个信号通路,并且通路不是差分形式(信号通路需要地线回 ...

G12in只是供电。
其他的信号地是要经过滤波后联接到GND12。GND12通过FB1,联接到G12in。设备与设备之间的共地,就是通过G12in形成。

网友E:
引用 楼主:
G12in只是供电。
其他的信号地是要经过滤波后联接到GND12。GND12通过FB1,联接到G12in。设备与设备之间的 ...

如果设备与设备之间是通过G12in而共地,而且设备与设备之间有非差分的信号通道,共地连接就一定不能用磁珠或电感;就是用0欧姆电阻连接也不好,最好用直径较大的导线连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设备与设备之间是通过G12in而共地,而且设备与设备之间有非差分的信号通道,共地连接就一定不能用磁 ...

我们是这样做的,设备与设备之间的共地,是使用了多根电线联接,且是AWG22~24#的线。连接器也是多芯的,这里的贴图,是我简化了插头,画成了2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DX1不能放在F1的左边吧?
不管是用TVS,还是防浪涌二极管TVB025RSC,一旦从地线上来了干扰,DX1岂不是会 ...

你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对于高电压浪涌DX1实在是无法阻挡,与导线差不多。另外,其实在POWER接口出现电压浪涌的机会很小,此处TVS管形式大于内容。不用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对于高电压浪涌DX1实在是无法阻挡,与导线差不多。另外,其实在POWER接口出现电压浪 ...

你说这个我也有感受,领导的要求嘛,管他用处多大,有个TVS或ESD,就是有个态度,呵呵

楼主:
近期重新整理了一下,将电路改成以下方式

网友F:
其他的没什么,只觉得FB1用得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