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uboot显示指定**

楼主(2016-01-07):
imx6dl
求助:提供一张图片,如何转换为rgb888模式,使其在uboot阶段显示

目前已能正确显示自己写的三原色,
看到uboot_mx6x.pdf说“Convert it to .c file. Pls ask us for bin2txt.py.”请飞思卡尔支持提供转换工具,能把24位深bmp图像转换为rgb888的数组格式。

谢谢了!

网友A:
以前我有转过,好像用的是bmp2c,不大记得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有转过,好像用的是bmp2c,不大记得了,你可以试试。

bmp2c转换的是不是包含头信息?(2764854>1280*720*3)
而且转换得到的是10进制数据,我写了个程序转换为16进制,结果不能开机,uboot没Log输出。

我只需要像素点的数据,请问有什么其他工具吗?

楼主:
头一次发帖不太懂
飞思卡尔技术支持麻烦能一起看下这个问题吗?

楼主:
不能开机应该是Uboot太大导致,编译后的有2.8M,之前的是223KB
1280×720,24位深bmp图像在uboot里不能显示吗

网友A:
uC-GUI-BitmapConvert 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GUI-BitmapConvert 是这个

谢谢您的回答。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编译后uboot太大。
飞思卡尔论坛的patch这么说的:
-- dd the  to SD card address 0x100000 and skip the 54 bytes bmp file header.
sudo dd  of=/dev/sdc bs=1 seek=1048576 skip=54

/dev/sdc根本不存在,不知该把bmp文件放哪里?飞思卡尔技术支持能否解释下?

网友A:
如果是关于u-boot太大无法用fastboot download 的问题可以参考:
http://blog.csdn.net/kris_fei/article/details/50482377
我刚整理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关于u-boot太大无法用fastboot download 的问题可以参考:
http://blog.csdn.net/kris_fei/article/d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我自己也试了下,把图片写到emmc,开机时加载到fb_base,已经能正确显示了(不通过转换成rgb888数组,然后编译到Uboot的方式)。
接下来问题是把图片放到emmc什么地方,我再看下。
帖子先不关,有问题再反馈。
完全解决后会写个总结,也给其他人一个参考。

网友B:
网上的转换软件挺多的,bmp2c就可以用

网友C:
作为产品,修改**很有必要,学习一下......

楼主:
公司服务器坏了,修了一个星期才搞好。
现在回过头总结下怎么添加Uboot **。
1,首先添加开机显示**的Patch(竟然没有权限添加链接,汗。。。),论坛其他帖子有提到自己找找

2,创建分区添加自定义**。uboot默认大小1MB,24位深图像很容易超出,所以把图像转换为c文件的方法通用性不大,好的方法是把图像写到一个独立分区,Uboot读取到framebuffer地址,之前做的高通平台也是这个方法。
这就需要修改mfg刷机工具,添加新分区,修改的文件有两个,mksdcard-android.sh.tar(需要解压)和ucl2.xml。mksdcard-android.sh可以参考BOOT_ROOM_SIZE添加分区,ucl2.xml添加命令,刷机时把图片写到分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司服务器坏了,修了一个星期才搞好。
现在回过头总结下怎么添加Uboot **。
1,首先添加开机显示**的P ...

好,学习学习,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