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负反馈放大器基本理论之MGB定理

楼主(2016-01-07):
关于基本的负反馈放大器理论,一般书上都会讲到,比如4种基本放大器类型,4种基本反馈类型,反馈对基本放大器性能影响等等。这里略去1千字,自不必提。

论坛上,各种资料上都有讲电流反馈放大器,几乎所有地方都是用那个模型,这个也不必重复了,感兴趣的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根据以上的老信息,提个新问题:如何设计这样一个放大器--带宽与增益无关?通常放大器多是电阻RF反馈,如何优化RF?

网友A:
放大器--带宽与增益无关

———— 这个容易。任何一款放大器,在其输入或输出加一个电位器(数字、模拟均可),最多再加个跟随器就可以了,增益可变,带宽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带宽与增益无关

———— 这个容易。任何一款放大器,在其输入或输出加一个电位器(数字、模拟均 ...

你没理解对啊,有没有关系,跟你动不动它,没有关系!
不是说让什么都不变,就没关系了,该有的还是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理解对啊,有没有关系,跟你动不动它,没有关系!
不是说让什么都不变,就没关系了,该有的还是有。
...

我也没理解
如若不是典型或标准情况,有时候确实有表达困难。
此时,你可举个例子来辅助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理解
如若不是典型或标准情况,有时候确实有表达困难。
此时,你可举个例子来辅助说明。 ...

有关的例子:
普通的电压放大器都是有关的,于是有了常见的增益带宽积折中!

无关的例子:
电流反馈放大器!

网友B:
你是说,具有电流负反馈的放大器,其带宽与增益的设置无关。
还是说,电流放大器,有(深度)负反馈,其增益与带宽没有关联。
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具有电流负反馈的放大器,其带宽与增益的设置无关。
还是说,电流放大器,有(深度)负反馈,其增 ...

补充顶楼第二段:

下图是CLC4系列电流反馈放大器等效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顶楼第二段:

下图是CLC4系列电流反馈放大器等效电路图:

根据此模型,易得其带宽仅与反馈网络H中的Rf有关,即令Rf不变,只变Re,就可以在保持带宽和环路增益不变的前提下,得到所需的闭环增益!!!

下图是电压放大器和电流反馈放大器的比较,一个带宽随闭环增益变化,而另个不变:

楼主:
经常看到有人说:大学教授是搞理论研究的,工程师把教授理论拿过来应用!

这明显不对,起码在模拟电路领域不是如此!
模拟电路基础理论研究几乎全都是工程师,比如布莱克,波特,米而曼等,都是一线工程师。大学教授反而较少,而且这其中许多人是教授工程师二合一的!而且即便是纯粹的教授,也是有工程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