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中断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6-01-07):
有这样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用定时器中断的原理。是间隔一段时间产生中断的,每次计若干个周期进一次中断服务程序。也就是说中断服务程序必须在定时器的某个计数周期里完成。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配置了GPIO口使能了中断(只是GPIO口中断检测),GPIO得到信号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此时假设始终在中断服务程序里运行不跳出,它对中断有影响么?GPIO中断检测没有定时器那样反复的进中断机制?

网友A:
在中断里跳不出来,主程序就不用做事了,其他中断也进不去了,如果中断优先级低的话。

网友B:
就msp430来说,默认是不区分中断嵌套的。
如果进入中断不出来,再有中断事件就无法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msp430来说,默认是不区分中断嵌套的。
如果进入中断不出来,再有中断事件就无法响应 ...

是的,那GPIO的中断 功能是没有定时器那样“计数”这一功能的吧?

网友C:
GPIO的中断 功能是没有定时器那样“计数”这一功能的吧

没有吧,IO中断条件满足就中断,不会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那GPIO的中断 功能是没有定时器那样“计数”这一功能的吧?

单独gpio的中断是没有计数功能的,不过可以设置一个变量来计数,或者和定时器一起用来计时、计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gpio的中断是没有计数功能的,不过可以设置一个变量来计数,或者和定时器一起用来计时、计数等 ...

恩,有个叫“定时器边沿计数”具体指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有个叫“定时器边沿计数”具体指的是什么?

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D:
是不是定时器捕捉功能,边沿捕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定时器捕捉功能,边沿捕捉

是的,应该是这么表达

网友E:
定时器捕捉功能是定时器的第二功能吧,楼主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F:
430默认的是关闭中断嵌套的,除非你在一个中断程序中再次开总中断EINT;  当进入中断程序时,只要不在中断中再次开中断,则总中断是关闭的,此时来中断不管是比当前中断的优先级高还是低都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