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一个IGBT驱动光耦A331J的消隐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6-01-07):
各位前辈、大侠们好!

A331J的过流保护,DESAT端检测IGBT饱和压降。在IGBT开通时有一个消隐时间,就是IGBT关断到开通过程中,CE电压降到饱和电压的过程。而资料中说的消隐时间是“IGBT开通之后”,那么这个“IGBT开通之后”具体是指哪个时间点呢?

现在我做一个IGBT短路试验,将上桥短路,开通下桥。DESAT翻转电压是6.5V,充电电流240uA,消隐电容100pF,计算出消隐时间是2.7us。资料又说,如果IGBT开通的同时即同电源短路,即是我现在做的实验的这种情况,大约3us后开始软关断。不知这个“IGBT开通”指的具体是哪个时间?是芯片内部驱动电压开始输出的时刻还是IGBT开通后CE电压降到饱和压降的时刻?前一种还好,如果是第二种,时间就久了。我富士额定300A的模块,实验实测短路电流是1450A/us。2us还好没超过10倍,3us就很危险了,可能直接坏掉了,而此时消隐时间可能还没结束,那岂不是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了?
以上请各位前辈和朋友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7-08-17):
我认为是从驱动电压输出开始算,开通了还延时没意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