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6-01-0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积分器。

网友B:
同意沙发, 请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C:
提供交流负反馈通路,低通滤波、积分器等都可以是如此结构。如果电容容量比较小,转折频率则比较高,这时通常则称“消振”,用于增强电路稳定性,原理则是一样的,仍是交流负反馈。

网友D:
楼上说的对:curse:

网友E:
地板说的没错,积分的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