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的带宽!

楼主(2016-01-07):
积分电路的增益(输出电压/输入电压,或者输出电压/输入电流)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既然增益是 时刻变化的,那就不存在3db带宽的概念。

积分电路无3db带宽。 是不是可以说 积分电路 没有带宽的概念?

因为通常来说,带宽就是指 增益开始转折下降3db的频率。

请大家说说看法。谢谢

网友A:
要知道3dB转折,你得找到那个转折前的增益,积分电路DC增益是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3dB转折,你得找到那个转折前的增益,积分电路DC增益是无穷大。

电路增益时刻在变化, 没有基准而言。

网友B:
to LZ:

那是按稳态算的,即注入一个简谐激励信号,且系统处于稳态的情况下计算其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增益时刻在变化, 没有基准而言。

你的意思是增益随时间变化?你叫它‘时刻变化’?
增益是随频率变化。
你不是要求转折吗?那得定义从哪儿开始转。

网友C:
电容充放电曲线横轴时间对应周期,而周期对应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增益随时间变化?你叫它‘时刻变化’?
增益是随频率变化。
你不是要求转折吗?那得定义从哪儿 ...

输出除以输入 等于增益

积分电路 增益 随着时间变化。

普通放大电路 增益不随时间变化,随频率变化,所以可以计算3db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那是按稳态算的,即注入一个简谐激励信号,且系统处于稳态的情况下计算其增益。

积分电路 有稳态的情况吗 ?

HWM偶像 直接告诉我答案吧,积分电路 是不是 没有带宽的概念了。失效了。

网友D:
“积分电路<增益>随着时间变化。”
只能说你对`增益`的定义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除以输入 等于增益

积分电路 增益 随着时间变化。

我懂了,这样的随时间变化。
你给它输入个交流的,比如1Hz,它就不随时间变化了。它随频率变化。
看起来是有带宽的。只不过,找不着你要的3dB带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积分电路 有稳态的情况吗 ?

HWM偶像 直接告诉我答案吧,积分电路 是不是 没有带宽的概念了。失效了。 ...

积分电路当然有稳态了,只要是个稳定电路。

先得明白什么是增益,那是在输入一个正弦信号(即简谐信号),在系统基本进入稳态后(即输出也是个简谐信号),输出信号(相量)除输入信号(相量)就是增益。显然,增益是个复数,可以分解成幅度和相位两部分。

如果输入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所得的输出不同,自然其增益也不同。积分电路是个低通滤波电路,当频率增加,其增益幅度跌至-3dB时,那就是带宽。

需要附加说明的是,积分电路并不是理性的积分运算,其直流增益有限。

网友D:
如果说C-R电路具有简单的近似微分传输特性;
那么R-C电路就是最简单的积分电路。

如果换个角度,引入"频率"概念研究上述电路,"1/2丌RC"就是3dB折点,分别为“通带宽度”和“阻带宽度”。
奇了怪了,怎么会有“无带宽”结论?
是不是你还没入门,还是我没看明白。

网友E:
如果纯的积分电路,理论上只有直流才有增益(无限的)直到包和,对正弦信号而言,输出等于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纯的积分电路,理论上只有直流才有增益(无限的)直到包和,对正弦信号而言,输出等于0. ...

所谓积分电路,是指输出Vo与输入Vi对时间t的积分成正比。
是否〈纯〉,看“正比关系是近似的还是绝对的”。

附示:当积分时间常数为无穷大时,电路只有直流增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所谓积分电路,是指输出Vo与输入Vi对时间t的积分成正比。
是否〈纯〉,看“正比关系是近似的还是绝对的” ...

“纯”积分概念电路拓扑或是“恒流源+C”。
既是“恒”,也就无法适用交变电频率概念。
也就是说:不存在带宽概念。

看起来主题疑问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积分电路随着时间变化。”
只能说你对`增益`的定义出问题了。

看来我是没陈述明白。
下面重新陈述:
普通比例放大电路,信号频率增加,电路增益可能会下降,这就是通常定义的3db带宽。没问题吧?

积分电路,如果输入信号频率1KHZ正弦信号,输出一种波形,输出除以输入得到增益,按照HWM的说法,该增益是个复数。问题来了:t时刻 和t+1 时刻 的增益 相同吗?我认为不相等。  所以,输入某一频率信号,积分电路增益 不是常量。

而普通比例放大电路,输入某一频率信号,电路增益 是常量。

暂时描述到这里,上面的描述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我再接着往下描述。

附加:积分电路  输入一个直流信号,输出除以输入,得到的增益不是常量。(假设输出信号没饱和的情况)

网友D:
你说了半天,耗费电学名词不少,
可关键内容、机制、原理和关系,
却是胡乱编排。
3dB与复数单数有啥关系?
Vo/Vi是啥,电压(有效值)之比。
3dB是啥,电压比降至0.7,功率一半。
……
还是对“电”物理量未理解,
还是一开始就没入门儿。

网友F:
目测信号与系统不及格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说了半天,耗费电学名词不少,
可关键内容、机制、原理和关系,
却是胡乱编排。

我感觉楼主的意思是这样的:
出入之间不是有相位差吗,所以把一出一入画一个坐标里,那么t1时刻红线上电压那么高蓝线上电压那么低,V红 / V蓝  是一个值;到t2时刻,红线上电压变低了蓝线上电压变高了,V红 / V蓝  就变成另一个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楼主的意思是这样的:
出入之间不是有相位差吗,所以把一出一入画一个坐标里,那么t1时刻红线上电 ...

对,楼主是指相差现象。

任何电路,只要具有物理形状占用空间,那么它必有积分或微分效应,或多或少。
既有积/分效应,在简谐信号下的电路理论,另一端即必有相位偏移——不仅是放大电路。
因此,主题所指现象实际是普通存在的,
脑子突然断弦了,非要用t+x的瞬时比值去替换均方根值,
楼主概念中的"增益"就变成时时都在变化了。

很多情况,交流电量的瞬时值之比,没有意义。
往往在非初学人群中可有1/万人犯此错,少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是没陈述明白。
下面重新陈述:
普通比例放大电路,信号频率增加,电路增益可能会下降,这就是通常 ...

前面已经说了:

先得明白什么是增益,那是在输入一个正弦信号(即简谐信号),在系统基本进入稳态后(即输出也是个简谐信号),输出信号(相量)除输入信号(相量)就是增益。

关于“相量”,建议认真看一遍《电路原理》类的书籍,其内有相当篇幅的纤细且系统的说明。

在此,再给个帖子的引:https://bbs.21ic.com/icview-1263944-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面已经说了:

先确定积分电路是低通,那直流增益是多少呢,是无穷大吗?ALA前级放大器就是近似于纯积分电路,消除直流电平(输出),对于直流是无穷大,也就是主极点是0的是没有带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积分电路是低通,那直流增益是多少呢,是无穷大吗?ALA前级放大器就是近似于纯积分电路,消除直流 ...

这是我前面的附加说明:

需要附加说明的是,积分电路并不是理想的积分运算,其直流增益有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前面的附加说明:

在你说的目前的积分电路不等同于积分运算,一定有一个非零极点(主极点),如果0.00001HZ呢,非凭精密仪器测不出来,导致LZ也认为没有带宽,对工程上来说,近似于积分的电路,是没有带宽,0.0几的带宽有何意义呢?只有科学研究的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你说的目前的积分电路不等同于积分运算,一定有一个非零极点(主极点),如果0.00001HZ呢,非凭精密仪 ...

我前面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明确了,无需再多言。

这里想再次提醒的(也是对各位工程师说的),工程上为何特别喜欢使用对数坐标?

零和无穷大在工程技术上通常是非常忌讳的两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