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怎么清除UART接收缓存里的数据啊

楼主(2016-01-07):
在调上下位机通讯,发现上位机发送了一个数据后,单片机的UART反复读都还是那个数据,在没有新的数据来之前。想问怎么清除UART接收缓存里的数据啊

网友A:
读一次应该就没了吧,记得清中断标志

网友B:
干吗要反复读?
干吗要清除?
能清除掉吗?

输入端口悬空,照样会读到0或1;寄存器8根线,照样会读出点内容。

网友C:
思路有严重问题,你应该考虑的是什么时候需要去读,而不是一直读

网友D:
在发送个数据0过去,就清了

网友E:
在你需要读的时候才去读,不需要的时候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