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哪款stm32带can口,网口,音频口

楼主(2016-01-07):
需要设计一个小系统,需要stm32的,要带can口,网口,音频口,,,,小弟新手,望高手推荐一下

楼主:
最好能够带双can

网友A:
F4 不就是吗

网友B:
F4好像没有音频吧?IIS接口有。需要直接接喇叭和麦克?我们外扩用的是WM8978。

网友C:
安装stm32cubemx查询一下,F2 F4基本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装stm32cubemx查询一下,F2 F4基本都有

可以直接接麦克和喇叭?

网友C:
麦克可以用ad呀,不过这个没有做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引脚多的,像103ZET6这些是有的

网友:
STM32F407就可以,F4系列的好多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
F746的开发板就自带的有这些功能,你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E:
STM32F407就可以,F4系列的好多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F4系列音频口也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