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ProfibusDP通信,SPC3输出数据长达大于32字节时如何设置?

楼主(2016-01-07):
现阶段使用SPC3时从站输出的数据长度为32字节,接收来自主站的数据长度为12字节
GSD文件中的设置为“Module ="Standard interface"  0x5F, 0x65”,其中的0x5F和0x65分别对应从站输出32字节和输入12字节的参数设置,SPC3初始化代码中对应以下操作:
#define CFG_LEN                 2
#define CONFIG_DATA_INP         0x5f
#define CONFIG_DATA_OUTP        0x65

//----------------设置配置数据长度--------------------------
   SPC3Device->r_len_read_cfg_buf = CFG_LEN;
//----------------设置输入输出字节信息--------------------------
*(real_config_data_ptr)     = CONFIG_DATA_INP;
*(real_config_data_ptr + 1) = CONFIG_DATA_OUTP;

现在需要将SPC3输出数据长度扩展为128字节,SPC3应该是支持的,配置参数部分使用“consistent”模式,使用3个或者4个字节表达输入输出字节长度信息,但查找相关资料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结果,请教各位此处应该如何修改?期待大侠指点。

GSD文件的配置信息参考以下资料应该为“Module ="Standard interface"  0xC0, 0x7F, 0x47”,不知道是否正确,但SPC3初始化代码确实不知应该如何修改

楼主:
也不知道该发表在哪个版块里面,也就本版块和这个内容比较相近了
不知道有人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2020-10-09):
GSD文件的数据类型长度配置要和代码里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