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MCU电路或者场合中用复位芯片

楼主(2016-01-07):
   大神们,
   一般用的MCU,如51,STM32等都用RC上电复位。今天看到公司的一个ARM9的复位电路采用的专门的复位芯片MIC811。    有点不明白,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要用到专门的复位芯片呢?
    芯片断电后再上电一些寄存器和IO引脚会进入默认状态,这样看貌似再用上电复位有点重复一样(上电复位貌似也是这个功能)
    感谢啊!

网友A:
51有时候也用复位芯片,提高可靠性。

网友B:
复位芯片和RC复位的作用完全相同。
所以,任何CPU都要用到。
我甚至给AD、DA、CPLD也加复位芯片。

一个芯片几毛钱,占地又小,再不要用R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芯片和RC复位的作用完全相同。
所以,任何CPU都要用到。
我甚至给AD、DA、CPLD也加复位芯片。

好像有道理

网友B:
推荐IMP809,SOT23三脚封装,毛把钱一个。
MIC811好像不常见。

网友C:
现在的MCU内部都带复位电路了

网友D:
搭车问下:芯片复位和RC复位有何区别?性能上。

网友E:
有的复位芯片是带有看门狗的

网友F:
没有成本压力你就加,复位电路、外狗,都加上。
有成本压力的话,连RC复位都省了。

网友G:
有些特定的dsp.mcu复位有时序延时的要求,要用专用复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