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校准方案

楼主(2016-01-07):
做了2块AD7705的AD转换板对PT100的电压值进行AD转换,基准源用REF3030,测试时PT100用电阻箱代替,但2块板对相同阻值的AD转换值有少许偏差(计算出的电压值约相差0.19mv,流过测试电阻的恒流源电流是1mA,则计算出的电阻值相差0.19欧),请问如何对多块板的AD转换值进行校准以保持一致呢。

网友A:
可采用软件校准

网友B:
对于PT100,多用曲线拟合的办法用软件校准。曲线获得需要恒温箱、标准温度计,由此在工作温度区间获得一条补偿曲线,再据此构造一个数组,用查表法获得校正后的温度。

楼主:
如果在EEPROM里存储一个标准值,然后用电阻箱的固定阻值接入电路,与标准值比较,算出差值,把差值存储,以后的计算结果再减掉差值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在EEPROM里存储一个标准值,然后用电阻箱的固定阻值接入电路,与标准值比较,算出差值,把差值存储,以 ...

用映射对应即可,但标准值的取得必须精准,方法如前述。

网友C:
这种项目运放的电阻~~~成本原因 好不到哪去, 0.1%   的误差叠加后,结果的一至性都让人纠结。。。。能扔少2位数 就好些了

然后就是温度~~~飘阿飘 ~~~~  :dizzy:

网友D(2016-04-27):
也在为这种问题头疼。

网友E:
Vout=VZero+Vin*K;
我是这样校准的,测试得到Vzero和K,Vin为AD采样结果,Vout为校准后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