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ID输出与控制对象相对应的问题

楼主(2016-01-07):
如题,我现在正在做一个EC调控的PID系统。
现在使用增量式PID,经过PID运算之后得到一个数,然后我需要的控制量是一个电磁阀5s内打开几秒。
所以我现在只需要将这个数与5s内输出时间相对应即可对吗?
那我现在需要对应的时候我如何确定PID运算的得到结果的范围呢?

楼主:
其实就是我怎么对这一个算出来的数进行限幅?
这个电磁阀只是开断,不存在PWM波形。

网友A:
经过PID运算之后得到一个数, 很简单:
value = (value > 5) ? 5 : (value < 0 ? 0 : value);
这个数可以直接控制电磁阀的打开时间, 如果你的PID 系数正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