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自适应电缆均衡器

楼主(2016-01-07):
我用的是同轴电缆,供电(直流电)和信号都是在一根线上传输,但由于分布电感电容的存在,导致信号变形,电缆长度5000-8000米,信号频率5.7K到200k

网友A:
没什么“自适应”,阻抗匹配而已。

网友B:
不存在这样的器件,别想着偷懒,必须在源端解决问题。而且,供电和信号在同一线路上传输,又是数千米的远距离,而且居然还要求200K的传输带宽,那么供电应为一定电压以上的交流电,数据则应以载波的方式加载在线路上,双绞线才是更好且更便宜的传输线路载体。

网友C:
确实是自适应均衡器,rls自适应滤波器做的,能够自动均衡电缆的特性,阻抗匹配不能解决可用频段上的幅度和相位响应

网友C:
楼主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企鹅59924852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