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板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2016-01-07):
除了datasheet外,还有其他的资料吗
比如说驱动源码,demo板不知道有没有啊

网友A:
http://www.cypress.com/?id=3521&source=header
这里是他的全部资源了

网友B:
去哪儿找3.0的Host啊?

网友C:
速度永无止尽啊

网友D:
下载固件的软件在哪,可以找到吗?

网友E:
俺主板已经支持bulk的3.0了

网友F:
请问采用哪家的3.0Host芯片?

网友G:
主板集成还是PCI-E转接卡?

网友H:
俺去年买的主板就支持bulk了...不过如果把2.0插到这个口上....usb jtag会失灵....小心哦
俺把这个端口在bios禁掉了....

楼主:
嗯,我看看,多谢大家